ASUS 板号:X402CA REV2.1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5-08-15):
ASUS 板号:X402CA REV2.1不出集显电压。BIOS刷了还是一样,南桥加焊过无果,和论坛有篇帖子描述的问题一样RT8168B的2脚和31脚电压不一样,2脚1.2V 31脚只有0.58V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921-1-1.html  有那位大神修好过说说吧

网友:
没人碰到过这问题吗?自己顶个

网友:
我来帮顶  华硕的BIOS好多版本 有没有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
过内存才出集显电压

网友:
触发后电压多少?cpu供电出来后才会有集显供电

网友:
按照不过内存维修~~~~~~

网友:
上次我修2天也修不好

网友:
你的2.1的BIOS我用一下可以不?

网友:
上传一下哇  我的是内接不显示

网友:
你现在说一下你的芯片的条件都有什么现在,记得上截图

网友:
华硕不好修 一般是刷BIOS 干北桥 然后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