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lmt-s2维修遇到不懂的了,求指教。

楼主(2015-08-15):
技嘉78lmt-s2.南桥旁边25m晶振二端电压分别为1.65v.和3.3v。。勒块板子无显示,怎么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25.000MHz工作电压一般是1.1--2.2V,你这个偏高,测下相连的电阻或者三极管是不是废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晶振也就一分钟的时间,不过25M晶振很少遇到坏的。

网友B:
电压太高了哟,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00MHz工作电压一般是1.1--2.2V,你这个偏高,测下相连的电阻或者三极管是不是废了。

没有三极管,直接连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太高了哟,看一下

怎么查
,谢谢你告诉我一下

网友:
换下晶振根相连的电容电阻不行南桥问题。

网友:
正在学习中,还没搞到这一块。

网友:
这种板,先看看北桥有没有压碎角的,有的话就别修了,这个板子北桥坏的很多。25M晶振不起振的,如果是变成偏高的电压,基本南桥死翘翘了

网友:
换晶振无果锁定南桥吧....

网友:
估计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
你怀疑他就直接换个看看,或者上示波器看看波形正常不

网友:
这要是换个还不行就放弃吧,桥的问题就没价值了吧,而且还不确定

网友:
25.000MHz工作电压一般是1.1--2.2V,你这个偏高

网友:
谐振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一般不跑马的,电压正常的都是刷刷CPU座子。扣扣电池,刷BIOS,回北桥

网友:
换个晶振又用不了多久时间啊 ,  换了过后来看看啊

网友:
示波器测无波的话直接杀南桥

网友:
换掉,不行的话就干下南桥有可能会好

网友:
还是想办法先确定是不是直接进桥先吧,

网友:
桥的可能性有多少。。

网友:
这么高电压,换个谐振电容吧

网友:
换晶振与谐振电容和南桥了

网友:
就个没显示 人家怎么教你呢

网友:
什么情况 不过电 还是电压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