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们请进看看这是咋回事?????

楼主(2015-08-15):
有一电脑开机自检通过,然后黑屏左上角有一光标再闪,过一会光标变成了字母 J,怀疑硬盘可能有问题,就拿到别的机器上一切正常,又哪一块硬盘(是好的硬盘)实验,故障依旧,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问各位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去修啊??谢谢大侠们!!!
黑屏
电脑

网友:
到维修店去维修

网友:
华硕主板?硬盘问题

网友:
什么牌子的主板都不说,鬼才晓得是什么问题呀,拿维修店修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经常遇到 有时候换个线 换个电源都能解决 有时候解压之后的系统能进去 不好说具体哪里

网友:
换系统 换硬盘 换人

网友:
倒!!!系统主引导设置没啊?

网友:
硬盘问题比较大 光标跳动 一般都硬盘

网友:
硬盘问题、系统问题。反正到这步板子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直接换人,秒杀!

网友:
这个一般是引导问题吧? 重新恢复主板的出厂设置,,然后调好启动项,,重新搞遍系统试试吧。

网友:
换系统 换人, 换电脑

网友:
引导问题, 从建主引导。 分区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太多了。在PE下修复主分区MBR。

网友:
用PE引导试试能行吗

网友:
你分区的时候用4K对齐了吧?机械盘用4K就会出现J

网友:
楼上都说的很详细了,换硬盘换电脑换人,送修都可以解决

网友:
换硬盘,换数据线看下

网友:
试试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