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台准备淘汰的笔记本HP CQ40 AMD版本的

楼主(2015-08-15):
本机有的配件:QL60 独显 带原装电源 原装包 屏幕在2个月前刚改成LED背光的,现在亮度很高,但是亮度调节只有3级   外壳的成色很一般,毕竟7,8年了    键盘F7位置有微微上翘,不影响使用
本机没有的配件:硬盘 内存都要留下,准备换到一台小本上用了
价格:260不包邮先试出
联系V信justin0705

网友A:
不知道修过桥没,记得前阵子定过这个板子还200多呢,所以你这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修过桥没,记得前阵子定过这个板子还200多呢,所以你这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

之前去过一次售后,说是屏幕不显示,回来之后就多了一个摄像头,不过后来就一直没修过

网友B:
我要  北桥显卡有没有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修过桥没,记得前阵子定过这个板子还200多呢,所以你这价格还是比较公平的

机主在保修期内因为屏幕不显换过主板还是显示器的,后来出保到现在都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  北桥显卡有没有干过

没办法给你确认,只能说没在外边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