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待机无法正常开机且不断重启但如正常关机则可正常开机

楼主(2015-08-15):
T410(板号是09A33-3,NZM1H-8)盖上屏后进入待机后掀开盖子无法正常开机且不断重启(几个灯和风扇反复闪下就灭),
但是如是系统正常关机(不是待机),再开机是OK的,就是待机后再启就会自动反复开关机。
请大侠帮忙、赐教分析解决!谢谢!

网友:
T410 这款机器 是 HM55的桥  桥旁边我记得有两个   玻璃状的的 集成电路块   靠近桥的那一个  容易烧

网友:
谢谢aoa0628101的回复!
如果他们有坏掉的话,正常关机再开机应该不会OK的。
不了解进入待机和从待机状态下再唤醒的时序是如何的。

网友:
有没有换个硬盘安装个系统试试,可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大多是系统问题吧   没重装个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