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5-431集显花屏是通病吗

楼主(2015-08-15):
这机器什么都正常就是集显一开启后就后花屏,我过论坛里也有和我同样的问题的朋友,不过最后都是没有解决
想过换CPU不过这机器CPU也不便宜,很有很大的风险。所以没有换,感觉是不是别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楼主图片传一张上来看一下

网友:
母鸡啊

麦毅诚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有遇到过花屏换U好的

网友:
是集成CPU吗?

网友:
遇到一台。但是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这机应该没过保修吧,修的比较少

网友A:
怎么个花啊
不好说啊,换cpu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吧,但我没有修过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花屏,应该是通病了,我还没动手修

网友C:
查查cpu的几组供电的纹波

网友D: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装intel驱动会花屏,觉得应该是通病吧,正准备干CPU呢,有谁加焊或者换CPU好的吗?

网友E(2015-09-15):
我碰到两台,都是相同的情况,建议客户禁用集成显卡将就着用了。

网友:
这个集成的U可不好修了

网友:
集成CPU不好换成本高风险大!交换主板吧

网友:
这个是几代的CPU ,可以用代替的CPU奔腾的 ,便宜

网友:
花屏显卡显存屏挨个查嘛

网友:
有可能北桥的事吧

网友:
总之一是板载CPU 的都不好修。

网友(2015-11-22):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两台,都是相同的情况,建议客户禁用集成显卡将就着用了。

那怎么看电影啊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装intel驱动会花屏,觉得应该是通病吧,正准备干CPU呢,有谁加焊或者换CPU好的吗?

放心弄吧,我的弄好了,换了U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装intel驱动会花屏,觉得应该是通病吧,正准备干CPU呢,有谁加焊或者换CPU好的吗?

只是买芯片,一定要找个靠谱的,好多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cpu的几组供电的纹波

这个都是正常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一台花屏,应该是通病了,我还没动手修

我的弄好了,你也可以动手了,看来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花啊
不好说啊,换cpu试试

恩,已修复

网友:
是的,已换OK

网友:
这个换U后,直接OK,我发现论坛里很多这个现像应该是通病,只是买U一定要找个靠谱的,我换了二个才好,晚一点我传照片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  啥问题

修好了,是U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修好了,是U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供电什么的都检查一下吧!

修好了,是U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修好了吗,我的加焊了CPU,一样花屏,屏蔽了显卡或不装驱动正常

修好了,是U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禁用显卡就正常,我从别的板上拆了一个CPU装上也不行,正在纠结中。。。

修好了,是U的问题,换了就好

网友:
你买的U多少钱

网友:
这个一般换了就好了

网友:
集成cpu风险大呀  不好换

网友:
这种CPU不好换啊。

网友I:
楼主你的CPU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CPU哪来的?

淘宝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