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有时亮机后掉电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5-08-15):
         昨天收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器,型号应该是K47A的,板号是N14ACP_MB_V3.1,故障现象第一次开机能点亮机器,到准备进滚动条时直接掉电到0.2左右,关机再开,电流有时能到0.3,有时能到0.7,电流好多时候不太相同,电流上不去时,有时会自动断电,有时一直在0.2A左右,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好像这机器维修到的不多,论坛也搜不到任何有关这板的图纸,弄起来有些麻烦,哪位兄台能指点下思路。

网友:
看不懂

34822177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换掉CPU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清华同方的BIOS坏的多   先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CPU的滤波电容看看。

正常时用示波器测过,波形正常,应该不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
你这样小心被版主扣分。

网友B:
楼主,搞定了没?啥情况

网友C:
清华同方的   神州 七喜  戴尔 最难搞
三无  无图纸  无BIOS  无案例   板子做工也差随便搞下 不是开路 就是起泡  测系各公共点电压吧  这样的机器 看到 我都怕

网友D:
有可能是负载过高,有没有哪里发烫啊

网友E:
这个月修过两个同方的板疑难板,都换板解决了!

网友F:
换桥吧,应该可以好

网友G:
坏的时候 才能量到问题所在 千万不要是板层问题

网友:
有掉电就,查下各个与门的条件是否正常吧。

网友A:
那就是做显卡的节奏了,是独显不?

网友H:
看看BIOS能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了没?啥情况

没搞定,不好下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华同方的   神州 七喜  戴尔 最难搞
三无  无图纸  无BIOS  无案例   板子做工也差随便搞下 不是开路  ...

这个板子是三无呀,不好确定哪,电压都正常(只要不是掉到0.2的话)。

网友I:
电流0.2这种问题先查供电啊,肯定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B:
楼主说的掉电后再开,有时才0.3?那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吧?就算到了0.7再掉,也应该是有些电压不正常或者没有出来,电源好信号没有发出,所以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是负载过高,有没有哪里发烫啊

电流偏低时,在显卡背面一个小芯片发烫,但亮机时温度又正常,测试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月修过两个同方的板疑难板,都换板解决了!

这个我在X宝上都没找到这款板子,真是个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桥吧,应该可以好

关键要知道是哪一个,冒险换修不好就浪费了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做显卡的节奏了,是独显不?

是独显,我也有这打算,但还得等等看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看看BIOS能不能找到

论坛没找到BIOS,真是个鸟机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掉电后再开,有时才0.3?那CPU供电都没有出来吧?就算到了0.7再掉,也应该是有些电压不正常或者没 ...

我发现在0.3时,测量CPU供电没出来,但PLTRST居然有3.3V,而CPU只有0.2V左右的电压,但过一会可能会自动断电,真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流0.2这种问题先查供电啊,肯定电压没出来啊。

0.2时,有一些供电没出来,但没图纸供电都不好修。

网友K:
干显卡,这个,有时候能显示

网友:
先刷BIOS 在查电路

网友:
主攻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论坛没找到BIOS,真是个鸟机器。

去淘宝上看看有没有bios卖

网友:
引用 网友K:
干显卡,这个,有时候能显示

我也想,但暂时缓一下再看。

网友:
CPU供电波形看了没什么异常,有些怀疑显卡。

网友J:
没找到这机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找到这机器BIOS

有没修好呀。X宝应该都能买到这BIOS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试

网友:
跟到时序走

网友L: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还有显卡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发现在0.3时,测量CPU供电没出来,但PLTRST居然有3.3V,而CPU只有0.2V左右的电压,但过一会可能会自动 ...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试试

网友:
没用,我测到应该是供电哪里的问题。

网友:
没图纸你怎么走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还有显卡也有可能!

应该是显卡那一块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显卡那一块供电有问题

修好了吗?

网友:
通过亮机和不亮机的比较,发现APL5912的电压不一样,实物图如下:

查看5912PDF文档如下:

通过测试电压发现第6脚和第8脚的电压,正常亮机时都为5V左右,但低于4V时,笔记本掉电,一般会掉到3.5V,不知道是不是APL拉低了电压,但现在手上没有这个芯片,这芯片电压为3.5V时,芯片本身很烫,旁边有二个小电容也比较烫,如果电压为5V,就都正常温度。

网友:
44楼有回复

网友M:
有发烫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CPU的滤波电容看看。

CPU这一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发烫的地方吗?

44楼有说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坏的时候 才能量到问题所在 千万不要是板层问题

见44楼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BIOS能不能找到

论里没有找到,都没收到这款机器相关的贴子。

网友:
楼主,菜鸟也替你找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