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去掉电池开机电流都3。几跳变,屏能亮,重启就不亮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15):
ACER去掉电池开机电流都3。几跳变,屏能亮,重启就不亮了,是什么问题?我怀疑是CPU坏了,定了个 还没到,有遇到的朋友告诉下谢谢!

网友:
是ACER 4560G笔记本

网友:
有没有刷BIOS看看?

网友:
3.多太高了吧   哪年的机器

网友:
主板肯定有短路吧,轻微的。

网友A:
这机的通病就是显卡坏了,很多都是直接短路的

网友:
电流上到3.几百分之百是显卡坏

网友:
3点多不正常啊,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的通病就是显卡坏了,很多都是直接短路的

显卡确实坏了,CPU也坏了  白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