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Y470非通病故障之大短路

楼主(2015-08-15):
机型:联想Y470
板号:LA-6881P
故障:大短路
维修过程:机器通电5A大短路,拆机拿出主板,很明显的发现短路的地方,先上图大家看看

故障是不是很明显啦,是不是干掉电容后板子就OK啦,没那么简单的,干掉电容后故障依旧。随后发现PQ302和PQ303全部短死,于是查图找到公共点PR302直接接电流表烧,

虽然电流已经5A了,可是没有地方发烫,这下把人给愁住了,难道还有别的地方短路。仔细想想是不是刚才那跟前的电容也是坏的于是断开PL901

这个时候Ventura_B+已经恢复正常了,可是CPU_B+依然短路,这下咋办。要不要再单烧CPU_B+试试,故障依旧,还是没有发烫的原件,这下咋办。难道是板子短路了,只能报废啦,于是手闲的用镊子扣了扣刚才拆点电容的地方,然后测量阻值由002变成011了,难道故障就在这里吗

于是拆掉PQ910,拨起刚才损坏的板层,再次测量不短了。
接下来处理好绝缘,装回拆掉的电容和PQ910,还有PL901,再更换PQ302和PQ303,然后通电测试不短了

接下来触发,电流也上去了,外接显示也显示了,然后接内屏也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装机了

网友A:
厉害   这样如果是我看着头大  处理几次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烧到PCB板层了,直接开挖,不错

网友:
  底下 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这样如果是我看着头大  处理几次不行就不搞了

哈哈 一般烧几下不好 我也就放弃了  最近不想修了  只想换板子  有时候心情好了  把这些辣手的修修

网友:
有呀  地线  所以直接绝缘就可以的

网友:
底下板层积炭,是个耐心活

网友:
这种想象在大短中遇到过 做好绝缘还是可以的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烧到板层的主板一般不会修

网友:
这个地方出问题的确实不多见  还是通病多

网友:
不到黄河不死心,一定要修好!

网友:
烧糊的板子我修不了啊,认真学习

网友:
大神,我自己用Y470,上电适配器指示灯快速闪,应该是主板短路,帮忙分析大概是哪里可能出问题,谢谢

网友:
运气好啊,多亏下面是地线。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可以留联系方法不,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是知识都得学

网友:
这么复杂我一般搞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