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七星手机开不了机

楼主(2015-08-15):
     今天早上醒来..我的七喜手机突然开不了机.....插电源也没啥反应....不知道哪里坏..

网友:
我是来看七星手机是啥样的,,结果却是七喜,弱弱问句,,是不是杯子倒了,水流进手机啦?

网友:
接上数字电源 看看什么电流情况   还有 就是 在电池有电的情况下  插上USB 数据线到电脑  把设备管理器打开看看 有没有识别到  要有识别到 还有的搞  要不能识别 就掉垃圾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