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外星人不过内存

楼主(2015-08-15):
  今天接到一台假外星人,板号为DA0TWKMB8C0 REV C,开机电流上到1.2A左右几秒钟掉电,掉到待机,可再次触发。这机是4代I7的CPU。
  触发开机用示波器测得内存200、202脚有读取内存的波形,电压3.3V。测内存上的排阻无波。
  万用表测199脚VDDSPD也是3.3V。再测内存75脚主供电VDD有1.35V,再测1脚VREF有0.67V,204脚VTT也是0.67V。
  感觉不对,3代内存主供电应该1.5V的呀,再测内存旁边的供电电感一样是1.35V。
  测CPU电压却有1.7V,手摸CPU电感很烫,感觉CPU供电应该没那么高啊。
  测到以上异常,但却不知怎么修了,什么情况下内存主供电电压会偏低,CPU主供电电压却如此高呢。
BIOS刷过论坛下的,但电流只上到0、75A。现在没什么头绪了,这机找不到图纸

补充内容 (2015-8-16 10:59):
继续求助,内存换过低电压版的了,故障一样,CPU供电1.75V是正常的,查了资料。

补充内容 (2015-12-14 22:26):
修好了,是CPU坏了,刚好有客户摔过的联想Y410P拿来修,拆下此机的I5-4200U换上去正常了。

网友A:
DA0TWKMB8C0 REV C  这不是广达做的板子吗?怎么会是假的?还有低电压的内存1.35V绝对是正常的!4代I7供电1.7也很正常,很烫你铜管都没有上,温度当然很高了
你有没有换过内存?这个内存必须用低电压的才可以的,先把CPU和内存都排除下,在重新刷下BIOS

网友:
1.35v是ddr3l的内存,也就是低电压版,至于cpu电压的确是高了点。有条件换u试试 查查供电芯片条件  看看为什么会出1.7v

网友:
1.7V的电压好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0TWKMB8C0 REV C  这不是广达做的板子吗?怎么会是假的?还有低电压的内存1.35V绝对是正常的!4代I7供电1 ...

这个主板是广达的没错,但机确实是假外星人,客户是淘宝买的,此机不保修的,所以才会到我手。他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坏了。铜管当然上了,不是CPU热,是CPU供电电感热。十分感谢你的指点,他用的确实是普通内存,明天我找条低电压版的内存试试。

网友:
3代的低电压版,供电都是1.35V ,内存供电是没有问题的!其它的就不清楚了,期待大神的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0TWKMB8C0 REV C  这不是广达做的板子吗?怎么会是假的?还有低电压的内存1.35V绝对是正常的!4代I7供电1 ...

是啊人家说的是电感热

网友:
内存供电也进CPU,断开内存供电后级可能就1.5v了,可能被CPU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