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接电话没声音

楼主(2015-08-15):
    刚入行学手机维修..今天店里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手机.,说别人打电话他可以听到...他说话别人听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问他 开扩音别人扩音听到不  不可以就换扬声器  可以就说明扬声器没有 问题  换咪头就OK了  太简单了

网友:
大部分是送话器的问题

网友:
自己测试了

  第一简单的。。测试免提

   第二拆   功放电路

网友:
检查送话器电路

网友:
演武场非常广阔,可以容纳各族大军聚集,此际地面上有很多战士,来自各族,都穿着冰冷的甲胄,持着锋锐的兵器。

锐杰电脑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李暖宝宝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设置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

网友A:
解决的话别忘鼓励下给点评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话别忘鼓励下给点评下啊

下次不要这样回复,帖子,否则视为灌水

网友:
是不是受话器及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尾插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不要这样回复,帖子,否则视为灌水

我知道了

网友:
什么手机啊?我们这老头经常拿老人机来说这种问题。直接换个MIC就好了。智能手机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重新开机拔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