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PLUS bios 备份下来 官网下了几个都不行

楼主(2015-08-15):
华硕B75M-PLUS bios 备份下来的  官网的开机重复掉电  文件超长

网友:
华硕新板子都改CAP BIOS分离,楼主把板号写进去吧

网友A:
华硕很多主板 官方下载的刷了都要重启  好像必须要一模一样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很多主板 官方下载的刷了都要重启  好像必须要一模一样的主板上备份下来的才行

装系统重启? 下载下来是开机无限重启   不能亮机  这个是原机备份的

网友(2017-05-21):
谢谢,正需要这个bios,手头一块也是无限重启,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2018-05-02):
板号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