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洋32寸LCD液晶电视10根管改成7根灯管成功!

楼主(2015-08-15):
  啊呀,说来惭愧!  昨天收来一个三洋32寸液晶电视机型号为LCD-32ca828,故障为暗影无背光,拆开测量发现,两个开关管击穿,型是好像是08N60,我找两个12N60换上了,故障依旧,后发现一个0.1欧电阻断路了,换上故障修复!谁成想屏亮了后,隔着屏发现里面亮度非常不均匀,有一条一条的黑影,也不通长黑,也有黑块,这个难看就别提了。决定拆开屏清洗一下,反正晚饭也听完了,没有事情可一晚上鼓捣了。
  由于该屏是两根高压线直接进屏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个叫法,屏的型号我也没记住,反正能碰到好多这样的屏——拆开后,发现那个背光纸后面可是真脏啊,也不知道灰是从哪里进来的,而且灯管的后背反光基板上也全是脏的不成样子,还发现有一根灯管根部已经断开了。而且是10根灯管成并联关系,一根断了也正常不保护灭灯。一端引出来一个高压线,两端正好用两个单线接口,于是绝定先清理后换灯管。清理好办,用好点的布醮点清浩类的东西擦试就行,只要你认真,这不是技术活。关键在于那根灯管,手里也没有啊,于是随便拆了一个屏,取一根灯管——该灯管和原装上的不同,原屏上的是两头带卡入式的座的,那种灯管两端有金属圆柱,可能直接卡入,我拆下来的是两个带引线的,啊呀,反正手里也没有一样的,直接想办法焊上试试,然后忙三火四装上,点亮一试,乖乖,只有换那根灯管亮了,其它的都不亮,这是哪门子问题,反正我不懂,但我知道实践!我就不服,把那个屏上拆下来的10根灯管全部焊到这个屏上,我看还亮不亮。结果一试,彻底一个头两个大——还是只是那根灯管亮,其它的都不亮,我试着把那根亮的灯管拆掉,结果是紧挨着拆掉那根灯管亮了,其它的都不亮。为啥?我不知道。这是明天要解决了解的事情,今天是换灯管。反正我今晚上必须要修上;我把焊上的所有的灯管全部再焊下来,把灯管座上的焊点清理干净,准备用原拆下来的灯管再重新安装。
  我仔细观察,发现10根灯管的并排两端都的而且较厚敷铜的走线,于是绝定均分剩下的数量的灯管,达到即不用找新的灯管换,也可以保证亮度均匀。开始本想用8根灯管均分,后来发现用7根要好一些,因为用7根的话,有3根不用动,只要按1.5倍原灯管间距均分就可以。说做就做,先拆下除几根不动的灯座后的其它灯座,迂曲于每间隔1.5倍原灯间距位置,把两端的漆用刀铲掉露出铜然后上锡,将灯座一个一个焊上,把七根灯管依次卡入座内。还有一些细节工作就是有一根灯管的下面有一个洞,下面有金属突起需要用高压胶带绝缘,而且灯管两端的架子下要刻出想对应的豁口,以便灯管顺利卡入不受限。总之工作一切完成。小心装入,点亮一试,啊呀,效果真不错,根本看不出来亮度有降低,毕竟理论上亮度才降低了30%,而且也可以用调光来补偿。
  总之,这次的“偷工料”还是蛮成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毕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也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希望大家从中受益!上几张前后对比图!

网友:
楼主利害,虽然不会修这个,但是很佩服楼主的精神

网友:
楼主厉害  精神可谓

网友:
亮度够了就行 吧需要管那么多是吧

网友:
电视机真的还没有修过

网友:
楼主你就自己瞎整呗

网友A:
是不是从其他屏拆下的灯管与现在灯管不匹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其他屏拆下的灯管与现在灯管不匹配啊?

不匹配的,所以不同时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从其他屏拆下的灯管与现在灯管不匹配啊?

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这样类似的灯管。

网友:
满满的都是经验   学习学习

网友:
灯管省了   维修费也收到了 很好;

网友:
这样亮度会不够

网友:
保护去掉吗?会不会喷火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这才是我敬佩的高手。

网友:
电视机虽然没修过  但是觉得不知道楼主这样有什么必要

网友:
动动脑筋,顺利解决问题,很好的!

网友:
不同的灯管启动电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
正需要啊,谢谢

网友:
這樣也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