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疼的P5G41T-M LX V2无CPU供电

楼主(2015-08-15):
P5G41T-M LX V2无CPU供电,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就CPU无供电,测ASP0905供电18脚5V,28脚和33脚有12V,3脚EN有1.2V,条件基本都具备,38脚-45脚8个VID脚有的是高电平有的是低电平,但阻值都正常,但就是无CPU供电,ASP0905已换过,还是无供电,请同行指点

网友:
看了论坛里很多关于P5G41T无CPU供电的帖子,要么没供电要么没EN信号,我这个真的很特殊,

网友A:
你板子应该有一个副芯片吧, 这种QFN 没那么容易好焊啊

网友:
传说中的822搞了吗?这板有822吗

网友:
EN脚 有电压吗

网友:
UP6281B8肯定换过的,3脚EN电压1.2V正常,所以不用去怀疑那个822

网友:
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吧,只要工作条件满足,芯片就会工作,

网友:
重点查VCC供电,经常烧断2R2。

网友:
我这个真的很特殊

网友:
在检查检查  可以的  加油

网友:
这个板问题很多,不好修,论坛有很多这个板的帖子,我几片都没修好,祝楼主好运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竟然是CPU滤波固态电容短路了一个导致保护。

网友:
华硕的都先搞822

网友:
维修陷入僵局,放放再说,ASP0905工作条件具备,但不输出,没思路了

网友:
打cpu旁边的阻值啊。如果打了没有cpu阻值那就主板坏了啊

网友:
822排阻的问题吧

网友:
工作条件都正常 就先换个芯片啦   你说你换过了 但是你确定换的是好的吗

网友:
在线等楼主修好,等奇迹出现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驱动芯片UP6281b8边上有没有一个二级管(像三级管一样的)把它拆掉看看

网友(2015-09-18):
我这个3脚没1.2V。。请问哪个822坏了。。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供电是否有出来过吧

网友:
这个芯片比较难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应该有一个副芯片吧, 这种QFN 没那么容易好焊啊
焊接都是小问题。。要有这样的备件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