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昂达 魔剑 A790GX+ 全板无供电 无复位 跑线路维修

楼主(2015-08-16):
六月天 这天气 那个热呀 一个人管一间店  真是搞得手忙脚乱...
老弟的同事 今天拿了一块主板过来维修  昂达大板 魔剑 A790GX+ VER:1.0
成色很新 也很气派。
本人资历尚浅  说错勿怪!
上机测试:全板无供电 无复位 CPU-内存-桥  都没电压

开始:
上电时序 是很多 初学者 最头疼的一件事
英特尔 AMD  英伟达 都不一样。至今 我也还有点混乱。
似乎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 先有内存供电。
好吧!就从内存开始。内存供电0V
找不到图纸  信心不大呀。
连接对应的8脚芯片是UP6103S8
这芯片还算常见  直接把它换了  结果一样
看来没蒙对...
测6103
5脚VCC 12V 正常,
1脚BOOT 12V 正常:(芯片内部转换出来的电压)
7脚VREF 基准电压0.26V  不正常 应该有1.8V 才对。(用来开启up6103工作的电压)

跑线路 发现7脚经过R293 穿到背面去了
接着跑....

靠近第四条内存插槽 下面的大电容 右下角 处穿回来(合成图片的时候 显示不全  勿怪)
发现它连接到一个 很小又丑的 8脚芯片 U35 第7脚去了。
U35 表面标着 S3-B PGA845  没图纸 不知道它长的怎样。
通过各种渠道搜查 才找到S3-B的真面目  书名叫UP6261

看PDF 发现 UP6261这个芯片开启脚(EN)是8脚  来自VDDPWRGD
这个图纸是V星主板维修案例那里截过来的。
在我们这个板  这个信号没有图纸 猜测应该是  南桥供电电源好信号(5V+3.3V都正常了)
测UP6261 1脚VCC 有+5V   正常
8脚EN  5.+V   证明这个芯片已经开始工作了。
但是 7脚(接到UP6103)仍然没有电压。
肯定这个U35坏掉了。
在V星料板 找了个  S3-B  换了上去
奇迹出现了!

U35   7脚 VREF 出现了 1.81V
接着测 内存供电 1.98V  偏高  不过算正常吧。
先不管了  上U 测试
一路跑码  正常 点亮!!!!!!!!!!!!!!!!!!!!!!!!!!!!!!!!!

总结:时序 还是挺重要的。可以减少弯路,降低破坏力。
在此 谢谢  前人 分享的 PDF 。
本人资历尚浅 有哪里说错的 勿怪。
看完有帮助的朋友 请在下面 给我加分  谢谢(加分不扣自己的分)

小小菜鸟, + 5 赞一个!

网友:
楼主 跑线功夫很到家!

网友A:
VDDPWRGD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到南桥的复位信号。

网友:
感觉到昂达和V星的主板要用料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就拿这款昂达A790GX来说吧,都是通过UP6103作为内存的供电芯片,而这芯片的确7脚的VREF是通过UP6261,丝印是S3B PGA945来产生的。也好,昂达很多板无法取得图纸,如果和V星相似的话,对维修人员来说,是一件好事

网友:
好一点的板应该都有这个芯片,

网友:
楼主跑得很好,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高明 太厉害了

网友:
V星主板也爱坏UP6121芯片

网友:
听说那个UP6261很容易坏!!!

网友:
谢谢分享成果,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DDPWRGD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发出到南桥的复位信号。

这个PDF 是V星板的   这个板 没找到电路图  这个VDDPWRGD在我们这个板 不知道是不是叫VDDPWRGD   记得 在弄内存前  我看了 下CPU RT8802A 的EN脚  是没电压的  CPU的PWRGD 我就没量过了    不会 CPU  那么快出PWRGD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PDF 是V星板的   这个板 没找到电路图  这个VDDPWRGD在我们这个板 不知道是不是叫VDDPWRGD   记得  ...

CPU RT8802A 的EN脚没有开启电压的同时,VDDPWRGD电源好信号是不会产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 RT8802A 的EN脚没有开启电压的同时,VDDPWRGD电源好信号是不会产生的。

这样  这个VDDPWRGD  不是来自CPU 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  这个VDDPWRGD  不是来自CPU 的?

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一般外部经过电阻上拉工作,你可以理解成VDDPWRGD是CPU主供电电压正常后才会产生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后才会发出,一般外部经过电阻上拉工作,你可以理解成VDDPWRGD是CPU主供电电压 ...

哦  谢谢你   这个“VDDPWRGD”  还不知道 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供电没出  我就感觉应该是 南桥发过来的。
CPU 还没有正常工作  这个电压就有了 ,记得 以前看过英特尔的案例  一般南桥内部得到稳定的3.3V和5V供电正常后,接着就会先开启 内存供电)不知道 AMD 是不是一样  就拿来借鉴下    不过还是谢谢你   每次我出帖子 你都  认真给我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谢谢你   这个“VDDPWRGD”  还不知道 是从哪里来的  所有供电没出  我就感觉应该是 南桥发过来的。
...

自己看下AMD上电时序就知道,VDDPWRGD信号在这里应该也是开启总线和桥供电工作的,根据UP6261芯片本身工作原理和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下AMD上电时序就知道,VDDPWRGD信号在这里应该也是开启总线和桥供电工作的,根据UP6261芯片本身工 ...

哦   我对  这个时序 还是不太 了解  日后向你好好学习 谢谢

网友:
无图纸修难度挺大的,不容易,路线很费时间吧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线路跑的帅,分析的也好。我就是瞎蒙,根本不懂时序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