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暗屏求助

楼主(2015-08-16):
本人手头有一sl400,开机暗屏,测3保险没问题,电容也没问题,123接地正常,4pin黄线3.3V,5pin无电压,678pin19V供电也正常,开机后4pin电压掉成0.95V,哪里出问题了呢?大神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
迅维的老师说过,暗屏很大程度上要查背光

网友:
这机子不是显卡就是电容,就灯和高压条了

网友(2015-10-09):
电容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怎么不换灯管呢

网友:
按关开后,再测电压,估计5脚有电压

网友:
你不会代换啊问问问

网友:
换个屏幕测试一下, 问题就排除了一半,

网友:
代换法排除下问题

网友:
只有代换试试,看看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