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场管时加焊乐宝能快点拆下吗?

楼主(2015-08-16):
请问拆场管时加什么助焊剂会快点拆下的?我试过加焊乐宝也不能缩短拆焊时间的!

网友:
从来不加,最高温400,34风速直接吹

网友:
加了助焊剂是会容易拆一点的,重要温度和风量控制好就行了

网友:
风枪温度高一点就行了

网友:
老点的板。场管确实有点难吹

网友A:
可以的,我一般都加的

网友:
我们这边修笔记本和打印机 全部零件都是450度  100风俗,只要调节热风枪和原件的距离就可以了,但是塑料件会吹坏,我们会用旋转风的 大风枪换

网友B(2015-09-22):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一般都加的

;P;P怎么哪都看到你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哪都看到你哇

这网站 不就这么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网站 不就这么点大

那是的哦,

网友:
最近不忙吗?

网友B:
不忙, 闲的要死,一天都修不到一个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忙, 闲的要死,一天都修不到一个笔记本,

生意这么淡啊。

网友B:
那是是必须的啊,你那边呢,天天怎么样 可能修到一两个机子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是必须的啊,你那边呢,天天怎么样 可能修到一两个机子啊

也就一般般,不是天天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一般般,不是天天有

我还不会修机子呢,。呵呵呵

网友C:
加一点  感觉好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不会修机子呢,。呵呵呵

真的假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一点  感觉好拆一点

嗯,加点易化锡

网友B:
哈哈,真的哦,这还骗你啊,我还是小白啊,你可否教教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真的哦,这还骗你啊,我还是小白啊,你可否教教我啊

我上次都还请教你来着,你还说你是小白

网友:
各有所长,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都还请教你来着,你还说你是小白

我懂的东西很少,你们都会修笔记本,我就不会啊,我就会拆装,,,,o(︶︿︶)o 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懂的东西很少,你们都会修笔记本,我就不会啊,我就会拆装,,,,o(︶︿︶)o 唉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网友:
工多艺熟,去到一定级数,就能灵活掌握了,楼主,互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好不到哪里去

现在就是时序不会跑啊,拿到一个坏板子 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时序不会跑啊,拿到一个坏板子 不知道从哪下手

和我差不多!!

网友:
野兽,哪里逃

网友:
我若真是野兽,还容你这么问我哪里逃

网友:
我若真是野兽,还容你这么问我哪里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若真是野兽,还容你这么问我哪里逃?

我要活捉你,你跑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活捉你,你跑不掉的

来吧,我等你...

网友:
可以先加点低温锡

网友B:
:嗨咯,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网友:
我每次都加的,不加感觉吹的板子都快起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嗨咯,看我,你在害怕什么

我晕,你还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还萌啊!!

不帅不萌不是人

网友:
不加我觉得很难拆,所有我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