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0D AMD芯片组南桥爱坏

楼主(2015-08-16):
本人最近修到2个笔记本都是华硕的板子都一样  机器型号不一样  都是AMD南桥坏 电流上到1.1不亮按压南桥可以亮机摘下南桥掉点两块板子一样同一位置但是掉点数量不一样

网友:
都是A8机器怎么回事呢

网友:
这个是能说是碰巧吧!不过AMD的南桥散热,做的确实不好

网友A:
两台机并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这两台南桥坏都修好了吗

网友B:
太轻薄  壳子支撑不起来 变形了 自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台机并不能说明什么  楼主这两台南桥坏都修好了吗

都是焊盘掉不想飞线了 直接换板

网友:
有待验证吧!!!!!!!!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是三合一的桥吧,也是掉点了  也是这个位置的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轻薄  壳子支撑不起来 变形了 自然!

是呀  要不不可能掉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是三合一的桥吧,也是掉点了  也是这个位置的 通病?

终于又出来给我验证问题的朋友了

网友E:
温度不能太高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F:
不见得   AMD散热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不能太高板子容易变形

这板子我用BGA从来没有变形

网友G:
这机的导热管容易接触桥,造成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见得   AMD散热不够好

那是你还没有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终于又出来给我验证问题的朋友了

你修好了 没有。我数了一下断了三十几个点,接了十几个点,还是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的导热管容易接触桥,造成烧坏

仔细看内容  烂机器不好修

网友H:
掉电  应该就是你的技术或者设备问题了     在我印象里 是 英特尔的南桥   AMD的北桥    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好了 没有。我数了一下断了三十几个点,接了十几个点,还是没接好。

没有 放弃了换板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掉电  应该就是你的技术或者设备问题了     在我印象里 是 英特尔的南桥   AMD的北桥    容易坏

你这属于灌水呀  我说的是AMD南桥 你说因特的南桥

网友:
掉点是不是温度不够啊。

网友I:
是温度没到位吧,还是方法不到位?

网友:
爱不爱坏不敢说   修过几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是温度没到位吧,还是方法不到位?

怎么说呢我修E40都没有掉点 你说呢

网友J:
这种断点 压桥能跑码  可不可以想办法给南桥加个压条啥的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断点 压桥能跑码  可不可以想办法给南桥加个压条啥的解决呢、?

没有想过这个不好实现的

网友K:
是不是温度不够    掉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温度不够    掉那么多

什么呀  温度到位才取的

网友L:
和客户讲明能换板最好不接受换板就飞线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和客户讲明能换板最好不接受换板就飞线喽

已经提前说完  要不有麻烦

网友M:
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以后小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我还没有遇到过。以后小心了

先要说好风险在干 要不不好修

网友:
才 掉 几个点 怎么不补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太轻薄  壳子支撑不起来 变形了 自然!

很有可能在你修板之前板上子就掉点了,硬伤,然后你拿下就看到掉点了。

网友:
换板呗,之前修就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很有可能在你修板之前板上子就掉点了,硬伤,然后你拿下就看到掉点了。

完全正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这属于灌水呀  我说的是AMD南桥 你说因特的南桥

我的意思是说   AMD没有  英特尔的南桥坏的多   我记住你的 我不会在 参与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是说   AMD没有  英特尔的南桥坏的多   我记住你的 我不会在 参与你的帖子

你说AMD桥没有坏的 可能么  在说我也没让你在这评论吧

网友H:
我的意思是说 AMD的南桥没有 英特尔的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意思是说 AMD的南桥没有 英特尔的坏的多!!!

每个人意见不同 想法都不一样

网友:
现在板子越做越薄了,掉点很正常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谢谢楼主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好了 没有。我数了一下断了三十几个点,接了十几个点,还是没接好。

你这也太牛X了,掉这么多点不补?扔吧................

网友:
掉点 不可以补吗 ?呵呵不过忽悠客户换也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南桥坏了,而不是掉点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说呢我修E40都没有掉点 你说呢

你说呢,我说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主要看具体操作

网友:
掉了那么多点,还飞线,醉了

网友:
电流有没有不断重复跳变?

网友:
的确AMD南桥坏的机率 好小,,一时我们都爱干北桥,看 你贴,我下次要多注意了

网友:
掉点严重的机器飞线也是很麻烦的,换版还可以当料板用,呵呵

网友:
SB坏的几率不大吧

网友:
主板太大。比较薄

网友:
学点经验 继续努力

网友:
这机器cpu爱坏  换好几个了

网友:
不会吧,这也算通病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