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 三星355V4C 插上硬盘 USB 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5-08-16):
三星355V4C 插硬盘能进系统 但是USB口和触摸板都不能用  拔了硬盘之后 USB和触摸板都正常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你看看插上硬盘,usb口电压多少伏,应该是负载不够

网友:
电压5v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插上硬盘,usb口电压多少伏,应该是负载不够

电压5V 都正常

网友:
是否是系统不行 按上硬盘进PE试试

网友B:
跟系统没关系啊,插硬盘进BIOS 不认U盘  不插就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系统没关系啊,插硬盘进BIOS 不认U盘  不插就能认

三星机怪问题多多

网友:
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先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进pe试试不

网友:
个人觉得BIOS ,EC , 桥 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BIOS有可能

网友:
会不会硬盘安装位置影响USB连线?

网友:
先测测供电,有的测有5v但功率不够最好把待机芯片换掉!在测测硬盘数据总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类似问题碰到过,不过换个硬盘就能用了,但是------这个硬盘在其他机子上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