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3S 开机电流1.7-1.8 内外接无显 理论应该是可以亮机

楼主(2015-08-16):
此机无图纸    待机0.03   开机1.70-1.8  显卡吹过   就差BIOS没刷了  求大神分析一下

网友A:
有跳变吗?看看内存过了没。可以刷个BIOSS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跳变吗?看看内存过了没。可以刷个BIOSS试试

有跳变   正常跑马    试试BIOS看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跳变   正常跑马    试试BIOS看看了

有结果,通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通知下!

好的

网友:
BIOS版本不对吧

网友:
大小写键有反应吗?

网友:
看你这电流 又有跳变感觉就是BIOS问题啊? 有结果通知下

网友:
华硕的烂机器真不好修,BIOS很容易坏的!

网友:
刷BLOS试试

网友:
应该BIOS问题 华硕联想几率大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呢  先软后硬啊!

网友:
先看看大小写灯 跟开关键按下能不能关机 不能 想都不用想  显卡肯定没过 要么BIOS 要么显卡 机器有集显的 可以去独显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