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 UG7M-P REV1.0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8-16):
型号:双敏 UG7M-P REV1.0
故障:不跑码

上假负载:测CPU与桥之间的AD,U供电场管G对地都正常
接电:跳帽RTC,PCI A14,开机针都正常
触发后不跑码,先供电
内存:1.8  SPD 3.3  SMBCLK/SMBDATA 3.3 VREF 0.9  VTT 0(不正常,先放着)
VDDA:2.5
桥:1.2
CPU : 1.1
VDDNB:1.1
总线 :1.2
U PG/复位:1.8
U 时钟:上U 1.1
PCIE A13  0   A14  0.83 (不正常,先放着)
PCI A15  3.3  B16  1.6
先修VTT,跑线到内存槽附近8脚,RT9199 PSP

PIN1 :1.8
PIN3: 0.9
PIN 5 6 7 8 :5
PIN 4 :0
测EC12正常,再测VTT后级电路,无拉低,是IC坏了,换

上电触发

不知道是双敏的板子用的是无铅锡,还是我的风枪不给力858D,都上到400度吹不化,后来在背面预先加热才最终成功
发贴时间比修板还长,小伙伴们加分!!

网友:
芯片下面有焊点,肯定难吹了。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那个VTT是什么电压

网友:
内存负载电

网友:
芯片底部有焊点,就跟ISL那些芯片一样,是很难搞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那个VTT是什么电压

内存负载供电,其这个供电应该是RT9199 本身1和 5678脚工作电压就会产生,相反内存基准参考电压是1.8V主供电正常后经电阻R204和R216串联分压后就会产生。

网友:
RT9199 IC在这里损坏的话,其4脚对地二极管档阻值在这里应该是短路状态。

网友B:
为什么1脚有1.8这个VTT是干嘛的

网友C:
平时修的时候还真没注意这个信号呢

neco -1 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那个VTT是什么电压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
这个主板桥虚焊比较多

网友:
思路清晰。修板仔细。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1脚有1.8这个VTT是干嘛的

1脚有1.8V,说明是这个芯片是在内存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正常输出内存主供电才会得到工作电压进行正常工作的,VTT是为内存单元供电电路正常工作提供唯一供电条件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平时修的时候还真没注意这个信号呢

这不是信号,而是内存正常工作供电电压组之一。

网友:
平时很少碰上内存负载供电有问题的

网友:
。。。还是和笔记本一样 要注意上电时序和信号查看。。郁闷了

网友:
路过,长见识啦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