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M3A780M V:1.0开机不过内存 跑d4-56

楼主(2015-08-16):
Lenovo M3A780M V:1.0开机不过内存 跑d4-56 报3短1长  BIOS刷了  内存1脚0.7V  118脚3.3  238脚3.3V看帖子说是断线了 VDDSPD正常  可是没有找到   怎么办(不上内存也是一样的  )

网友:
CPU座子到内存出了问题吧

网友A:
ddr2  的还是 ddr3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  的还是 ddr3 的 ?

ddr3的 内存条

网友B:
找不到断线就直接飞线,,有些断线比较隐秘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断线就直接飞线,,有些断线比较隐秘找不到!!!

有电压过去  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断线就直接飞线,,有些断线比较隐秘找不到!!!

都不知道哪里断线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相同故障的板子,有时能亮机,但卡在联想LOGO处,有时跑D4-56.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