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开机报错,求助

楼主(2015-08-16):
客户送来送来一台联想G480,说不开机,我这边点正常亮机,但是LOGO过后就跳BOOT启动那种选择框
把键盘下下来 问题照旧,拆机,没发现进水,裸板点,问题照旧,请问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高手指点下
在线等~~
开机报错
联想G480

网友:
发错地方了 应该是硬盘坏了 不认了

网友:
更换下硬盘试试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吧

网友:
BOOT跳出来 有硬盘木有 不认硬盘 实惠出这的

网友:
看能不能u盘启动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能不能进pe

网友:
发错板块 硬盘问题或者硬盘电路问题 看起来

网友:
人家都说了裸版还是一样,刷个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