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C不跑码

楼主(2015-08-16):
第一款跑的代码

第二款跑的代码
代码一开机就是这个代码
假负载测的电压是:时钟0.1V  电源好信号 1.5V  复位1.5V  串行总线电源B1.2V  串行总线电源A1.2V  VTT电压1.2V   PLL供电电压 2.5V  CPU内核1.5V

网友A:
楼主修好没??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网友:
等待楼主公布结果

网友:
等待楼猪的好消息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B:
这么多诊断卡只说明跑码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修好了分享下经验!!

没,等下刷个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诊断卡只说明跑码不亮机?

是不跑码,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D:
BIOS 刷好么  期待楼主给答案

网友:
LZ先按AMD的时序测

网友:
时钟不能直接测假负载吧,很明显是偏低了的

网友:
时钟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跑码,不知如何下手

USB过流

网友E:
  有的时候 CPU复位用假负载是假信号  换真U  去测供电  时钟  复位  ;测完正常后  去测U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 CPU复位用假负载是假信号  换真U  去测供电  时钟  复位  ;测完正常后  去测USB

这句话值得思考:有的时候CPU复位用假负载是假信号。也就是说一般要测量到CPURST这个信号要找到CPU的复位信号的测试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 CPU复位用假负载是假信号  换真U  去测供电  时钟  复位  ;测完正常后  去测USB

复位是正常的  我去查查USB

网友:
修好了,北桥的问题!用热风吹热了一下北桥就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 刷好么  期待楼主给答案

热了一下北桥就跑码开机了

网友:
已经修复了  请看17楼

网友:
一些基本的工测量没有呢?

网友:
刷BIOS可以吗?

网友:
刷BIOS不行,最后热了一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F:
修好了吗?亲爱的楼主先生,分享经验给加分噢

网友G:
北桥?造成不跑码么?

网友:
这板子有时出桥片或CPU座子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吗?亲爱的楼主先生,分享经验给加分噢

修好了,加热了一下北桥立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北桥?造成不跑码么?

是的,加热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最怕就是供电 那些都正常不跑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