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5v3v来回跳 待机0.01来回闪

楼主(2015-08-16):
测试pu8   19脚 3.16v    不开机    用镊子短接一下PD12就可以开机   不知什么原因 !好多跟我一样的没有解决  我希望大家帮助下!共同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一下PD12就可以开机

网友:
bat-v  多少伏是正确的啊

网友A:
哈哈哈哈   最简单的  既然短接PD12可以开机 那么好!!  直接PD12两头 飞2根线到开关 那不就一切OK了????有时候转变思路才最重要。。。。

网友B:
bat-v    看名字应该是电池的电压,应该在11——15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at-v    看名字应该是电池的电压,应该在11——15v左右  VA是公共点的电压?  19脚是相位检测,证明S级的 ...

bat-v 是19v 芯片19脚是3.16   把pd12短接下 19脚电压保持到4v多 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只要不断开电源就可以循环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最简单的  既然短接PD12可以开机 那么好!!  直接PD12两头 飞2根线到开关 那不就一切OK了?? ...

关键是搞不明白  19脚多少伏电压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t-v 是19v 芯片19脚是3.16   把pd12短接下 19脚电压保持到4v多 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只要不断开电源就可以 ...

查芯片的第6脚  适配器检测是否正常, 有没有输出acok

网友:
6脚 是2.6v

网友C:
短接之后有acok    不短接不输出acok 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接之后有acok    不短接不输出acok 3.3

适配器电压 va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共点电压 va 正常吗?

正常啊

网友B:
你确定?   那没理由短接上面那个就能开机啊  ,   VIN进上管D级 19v   上管驱动 24V G级    相位检测 输出19v

打上下管驱动的波形是否正常, 芯片的主供电在没有短接的情况下是否正常

网友D:
肯定是VA不正常啊,所以短接DI才能开机啊,你查VA的来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VA不正常啊,所以短接DI才能开机啊,你查VA的来源吧

va 19v 正常啊  !!!

网友:
楼主大神,这个BAT-V本来就是电池的电啊,怎么可能会有19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那没理由短接上面那个就能开机啊  ,   VIN进上管D级 19v   上管驱动 24V G级    相位检测 输 ...

上管pq6不短接的话5脚 19v   1234脚电压相同 3.3-10v 来回跳     pq42 1234脚也是3.3-9v 来回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pq6不短接的话5脚 19v   1234脚电压相同 3.3-10v 来回跳     pq42 1234脚也是3.3-9v 来回闪

如果主供电是正常的,有可能自举升压没升起来,  换掉PC141     耐压值一定要大于24v的,   然后看看前面那个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要用到示波器才能很好判断问题。

PWM电路是最基础的,一定要多看看视频。  也是最简单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啊   pr169 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兄弟们 说说直接短接 pq6   行不行啊

网友E:
短接PQ6了,pq14怎么办,行不通

网友:
那就直连起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PQ6了,pq14怎么办,行不通

测试了短接pq6   所有供电就正常啦

网友: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啊

网友:
你短接了pq6,pq14自导通,能过去的电流也不大吧,稍微电流高了,不就断电了

网友:
明天测试测试一天试试吧

网友:
这款机子我喜欢,谁有坏的,回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va 19v 正常啊  !!!

那不会吧,他们 两个是来回切换的只要有一个正常就行你看看与VA相连的二极管是否是好的

网友:
一个问题出现了  插电池大短路 别的现在一切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不会吧,他们 两个是来回切换的只要有一个正常就行你看看与VA相连的二极管是否是好的

兄弟都测完了

网友:
呵呵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BAT  是电池电压吧。11-15V,

网友:
波波 看看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