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不起振求解

楼主(2015-08-16):
华硕P5QL  PRO的板子,拿到板子后先查了待机3.3V,VCCRTC,RTCRST,这三个都正常,但是晶振一脚电压0.01V,一脚电压2.6V,给晶振两脚对地打值,一脚700左右,一脚420,然后就换掉了晶振,谐振电容,换完后测量的结果还是一样不起振,请问根据现象表示一定的南桥坏么

网友:
南桥没有供电

网友:
这还用问吗,你不是都知道了么

网友:
中间的电阻测了不?

网友:
貌似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PCIA14脚没电吧

网友:
我也换了个晶振 电压都是1.67V  是单桥的  集成时钟芯片 换了后还是一样的1.67V  没压差  我就没在修了  很大几率是桥坏了

网友:
准备给南桥加焊试试,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电压正常就换SB

网友:
换南桥修好的几率大么

网友A:
两脚对地阻值相差太大,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地·待机条件查完了·了吗,查完了就换桥,换版吧

网友:
换完阻值一样吗,不一样的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知道了谢谢,提醒

资安通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挂了吧?

网友:
换完晶振 和谐振电容还不行 就加焊桥涩

网友:
是南桥吧,我看过一篇帖子

网友:
这个是南桥有问题的

网友:
晶振两脚对地阻值相差太大,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南桥问题咯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是南桥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大多数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脚对地阻值相差太大,应该是南桥有问题吧

两脚对地阻值相差太大真是南桥??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 这个是一个办法 小白求解

网友:
南桥的5个待机条件都有么?如果都有了。那南桥坏的几率很大,先上BGA加焊试试!

网友:
阻值相差这么多,一般都南桥坏了,干桥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電壓都有,該換的都換了,南橋空焊機率大,熱風槍加熱看看~~

网友:
楼主直接把桥干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