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很郁闷的问题 原本大短路换了CPU供电芯片以及铁壳

楼主(2015-08-16):
B460  很郁闷的问题  原本大短路电容引起短路,修复后掉电更换CPU供电芯片以及铁壳后完美修复,可是卡LOGO死机就不动了 偶尔会灰屏   大神们给点思路被 BIOS刷过了也。

之前换过U结果换的U也是有这个故障刚刚又换了一个结果就好了,坑爹的U害的我忙了一个下午没头绪,现在这个问题好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偶尔会 灰屏    哎   这个是新的问题 郁闷

网友A:
这个看来要换CPU了,试过这样的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B:
cpu 试下哈,俺有过这个例子了。

网友:
U挂了 不用试了

网友C:
楼主换了U试过了吗?公布一下结果涉

网友:
楼主   换CPU 试试

网友D:
就是CPU 挂了 你换的新U 有问题

网友:
CPU 也换过  还是一样不行  哎  我都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来要换CPU了,试过这样的

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来要换CPU了,试过这样的

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试下哈,俺有过这个例子了。

换了一个故障依旧呀   我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了U试过了吗?公布一下结果涉

很早就试过了  还是依旧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CPU 挂了 你换的新U 有问题

不能把    哎。。。。。。。。

网友E:
以前有碰到过这种 一般换掉CPU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碰到过这种 一般换掉CPU就行了!

嗯嗯  之前换的U也是个坏的  郁闷     现在好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哎  气死了这机器问题太多了,现在是偶尔灰屏

网友:
屏线接口哪的显示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F:
哎,维修最烦就是这样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是电池旁边烧了个大洞,刮板好了的,这个机器毛病太多了

网友:
HM55的桥也爱虚焊

网友:
尤其是没加散热片的

网友:
这个铁壳是要换对的,一般拆机的比买新的好,我之前修过几台都是换了好几个新买的还不如换一个拆机出来的,要不就该一下COM管,这个要修到准备放弃的时候才忽然好了。呵呵

网友:
要换掉所有的CPU供电 上下管。我试过的,只换坏的那组,用I3的U 会死机,用P6200就一点事没有,换N个I3都一样,后来一狠心把所有上下管,供电芯片都换了,好了,用回客户原来的U也没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 但是这个机器, CPU供电芯片出问题, 也是出现开机卡LODO, 进系统灰屏

网友:
是不是系统的问题,若是系统的问题,那可就走错路,尤其是W7

网友:
是不是铁壳没换号导致的

网友:
换内存,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管子没换好 这机器问题没那么多 建议再一起换一边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 灰屏 与可能是CPU的核显挂了

网友:
你看下CPU 的电压是否都正常,特别是内存那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维修最烦就是这样了
我都要烦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