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 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5-08-16):
方正19的液晶显示器 电源板输出14 v 5v 正常 接上驱动板电压低 14正常 5v只有2v

网友:
换个驱动板在试下 看还会不会

网友:
改板代换背

网友A:
把屏线拔了试一下  看还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测量下 驱动板哪里短路了啊  如果是芯片问题就直接改个通用的吧

网友:
这情况正常用手摸一下板有可能一个小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过你直接五伏加个负载看会不会,不会就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电源板阻值变大或驱动板有短路都会造成过流,用排除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屏线拔了试一下  看还有没有被拉低

把屏线弄下来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屏线弄下来电压正常

点下屏试试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把电容全部换掉再试试看

网友:
驱动板有短路或都5V带不起负载换电容,整流管试试

网友:
可以说下到底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
不说故障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个电压 在板子老化的时候也会出现的属于正常

网友:
电源负载不足,换电容试试

网友:
最后什么问题?修好了吗?麻烦楼主发下修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