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手机奇怪故障

楼主(2015-08-16):
三星GT-N7100颜色不正常, 排线重新插过,也重置过,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或程序问题。望各位师傅能指点一下了

网友A:
看下进recovery会不会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进recovery会不会花

             一样花

OCS

网友:
换个新屏,试试先。以前换过那么多屏幕,遇到过几次。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还用想吗?赶快换个内屏就好了。

网友: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先找个屏幕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樓主你好!屏問題!

网友:
屏幕挂了  换吧

网友:
大家都说换屏啦,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2015-09-15):
理解楼主,三星的屏幕贵!!我上次的闪屏换屏幕就好了

网友:
这种是屏幕有暗伤  属于摔过  压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