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3不跑马实例

楼主(2015-08-16):
这种板子很不好修,实测供电都正常,试着刷个BIOS,浪费下载分不说,还没用。

这种板子还有个通病就是CPU座子后面的线容易断。

我仔细在CPU座子后面找,慢慢的找,看到一条线有点点黑,试着刮掉,测已经断了。补上。OK了。

走过路过,记得加分。才有动力发更详细的帖子。

网友:
修这个主板 一直都没找到过这种通病  客户拿来就是直接换

网友:
LZ这个算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很多CPU座背面容易腐蚀

网友A:
楼主能给个清楚的点吗

网友B:
说的太不清楚了啊,都没搞明白!

网友C:
CPU座子后面,什么信号线呀

网友:
楼主不说下什么故障吗?

网友D:
灯座上上就看到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太不清楚了啊,都没搞明白!

想看详细的,把分评了,回头我发个详细的帖子给你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子后面,什么信号线呀

和北桥通讯的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座上上就看到故障了

自从灯座被搞坏以后好久没用过这玩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给个清楚的点吗

把分评了看我心情好了给个更详细的实例给你。

网友(2015-11-29):
看不懂什么故障的通病

网友:
只能说 是经验 不能说是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