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cd清灰后不跑码

楼主(2015-08-16):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很慢...可以开机...试之确实..发现里面很多灰...连板颜色的都掩盖了的那种!..一般很慢都与散热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清理之后不跑马了...量5大供电正常..pcib16脚正常....刷bios吧..也不可以!..刚好有事要出去就放着...20分钟后回来..一开又可以亮了!装回机箱又不行了....晕...求思路

网友:
这种板子不稳定,没法搞

网友:
慢慢找问题.呵.这样的事情碰到了客户看咋个给你说.

网友A:
同情楼主 我前两天遇到华大B85的也是清灰不行
不过在保的 帮客户拿去保修了

网友B:
是不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C:
最头疼就是这种事了弄不好还得赔他一张主板

网友D:
可能是接触不良  按压桥是否虚焊

网友D:
或者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者换个大功率电源试试

换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接触不良  按压桥是否虚焊

按了..没反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头疼就是这种事了弄不好还得赔他一张主板

嗯..确实是...怪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静电的问题

特地摸了铁板等等东西....应该不是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情楼主 我前两天遇到华大B85的也是清灰不行
不过在保的 帮客户拿去保修了

我这个是11年的早过了

网友:
难道是零件老化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不知楼主 主板的型号是什么呢?然后在找找是不是有什么通病,要是杂牌主板的话,就麻烦了

网友:
试试到处 碰一些晶振那些东西看看

网友:
好多人这种没法搞了直接水洗好了

网友:
cpu zuo没清好

网友:
楼主不妨清洗一下CPU座子,可能会有惊喜,还有南北桥

网友:
我前天也遇到过  清灰后不跑码  没时钟  偶尔也能跑一下  后来发现电源管理芯片被氧化了  加焊后正常了 跑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确实是...怪事了

查查哪里氧化了

网友F:
灰包了散热不好,搞不好哪里氧化虚焊了,这种隐性故障不好找啊

网友:
清洗清洗会有惊喜

网友:
试试擦擦CPU 呗

网友:
清灰很小心!~

网友G:
清灰有风险啊 ,我都是看情况,风筒放哪里,装完系统要清灰,你要吹自己吹

网友H:
LZ可怜啊   应该拿过来的时候就有问题吧,

网友I:
有片联想H61.客户在我眼皮底下吹了下土,然后就不亮了,多半年了也修不出,

网友J:
一般多灰的都有点小腐蚀的,楼主仔细检查下io 时钟那些多角的芯片

网友K:
修这种板子,真是郁闷,我搞好了两块, 过一天又不行了,放几天不管他,又好了,真是头疼

网友L:
哪有器件被你弄虚焊了

网友:
七八的问题

网友:
洗过了还是一样没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灰包了散热不好,搞不好哪里氧化虚焊了,这种隐性故障不好找啊

确实,,,.搞死人啊

网友:
洗板水伺候了

网友:
换了u,也洗过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清灰有风险啊 ,我都是看情况,风筒放哪里,装完系统要清灰,你要吹自己吹

学习了先进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可怜啊   应该拿过来的时候就有问题吧,

拿过来的时候,能开机能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片联想H61.客户在我眼皮底下吹了下土,然后就不亮了,多半年了也修不出,

....真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多灰的都有点小腐蚀的,楼主仔细检查下io 时钟那些多角的芯片

重点洗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这种板子,真是郁闷,我搞好了两块, 过一天又不行了,放几天不管他,又好了,真是头疼

确实..没动过丢那放着自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哪有器件被你弄虚焊了

哪都没动过啊

网友M:
既然放到机箱里面就出现故障了,那就从机箱查起,不知楼主查了没有

网友N:
可能动到针脚了.或者U的风扇没装好.  有些板必须把风扇装紧才亮的.

以前也遇到过好多次.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氧化造成的

网友O:
主板CPU座子变形了。。你想想这机子多久没拆过了。。哎。。看客户赖上你不。。。这种机器要先打预防针才敢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主板CPU座子变形了。。你想想这机子多久没拆过了。。哎。。看客户赖上你不。。。这种机器要先打预防针才敢 ...

这倒没有...就是眼神不对...干咱这行的最受不了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M:
既然放到机箱里面就出现故障了,那就从机箱查起,不知楼主查了没有

拿出来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能动到针脚了.或者U的风扇没装好.  有些板必须把风扇装紧才亮的.

以前也遇到过好多次.

上紧了啊仔细检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