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D3 ver2.00图中掉件的贴片电阻电容的数值

楼主(2015-08-16):
昂达G41/D3 ver2.00不跑码
测得CPU供电0V
ISL6312的10脚vcc 5v正常,36脚EN 0V
跑线:ISL6312的36脚接电阻R232,R232另一端接R235,R235接Q17。

修过这板或有这个料板的帮个忙:掉件的电阻R234  235  237和电容C109的数值。

网友A:
文字写错了,R235连接R237,R237接Q17

网友B:
我有块这个板子,问题怎么测给你呢?好的板子我总不能吹下来测给你吧?在路测又不准,挺纠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这个板子,问题怎么测给你呢?好的板子我总不能吹下来测给你吧?在路测又不准,挺纠结的

昂达的没图,没相同料板,麻烦

网友:
找个 体积  差不多  大小的 进去看看

网友B:
要不我在路测给你,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我在路测给你,你参考下

那麻烦您了,有个大概我可以试试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边2块板子怎么都和你的板子不一样的呢?

网友C:
有可能就是没装吧   用的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就是没装吧   用的别的方法?

我再测下232有没有电压  另一端跟别的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我这边2块板子怎么都和你的板子不一样的呢?

型号不一致,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块这个板子,问题怎么测给你呢?好的板子我总不能吹下来测给你吧?在路测又不准,挺纠结的

让他请个客,你吹下来测量下,把数值告诉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就是没装吧   用的别的方法?

只有R234上端有5V电压,其余焊点都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字写错了,R235连接R237,R237接Q17

图上标错了,看下图哦

网友:
想帮你的,可惜我的ONDA G41/D3,看了一下CPU附近的元件不一样,但是测了一下,你用1K的代应该可以

网友D:
R234上面标的103.   R235上面标272,  ;R237上面标的是223.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34上面标的103.   R235上面标272,  ;R237上面标的是223.

非常感谢,仍在一边的,一会试试

网友(2015-09-19):
可以我这种小虾米,只能够打酱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