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20 硒鼓故障修不好求解?

楼主(2015-08-16):
打印效果故障总是出在这几个点上没变,已换新硒鼓故障排除,确定了是硒鼓问题。
                 维修硒鼓步骤:
                       1.拆开硒鼓清除所有墨粉。
                       2.重新加粉。
                       3.清洁棍子和鼓芯。
                       4.重新装上试机。
                       5.效果依旧。
                       6.更换新的鼓芯。
                       7.效果依旧,无法。
                       8.求老手指点。

网友:
充电辊或磁棍

网友A:
磁棍沾油了!你没有加粉之前肯定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棍沾油了!你没有加粉之前肯定是好的吧?

是的,那时没有HP的粉就加了三星的粉后就这个样了,再后来有了HP的粉再重新搞就没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棍沾油了!你没有加粉之前肯定是好的吧?

请问现在不换磁棍能修复吗?

网友B:
小伙子,修东西先通原理。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那些都是瞎忙活。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拿张A4纸张把充电辊卷起来,随便在露出纸的位置 剪开一个口,打开纸张算算 一张纸有几个口,对着你的样张数数看...鼓芯出黑道也一样的判断...多动脑,先理论后实践,加油!

网友:
动动脑筋,不知道就问

网友:
换个粉仓刮板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修东西先通原理。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那些都是瞎忙活。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拿张A4纸张把充电辊 ...

哇塞 这么犀利  的判断方式啊

网友:
哥  你是打印还是复印 看你那纸就像是充电辊

网友:
这是充电辊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  你仔细看一下你的磁棍是不是有个地方的粉很厚?    如果换了鼓芯  清洁了充电辊 还是这个问题的话  那么多半问题都出在磁棍上。 12A的鼓  问题是最好排除的、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修东西先通原理。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那些都是瞎忙活。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拿张A4纸张把充电辊 ...

好办法,以前都大致判断故障部件,没有这个样来数数的。

网友:
这是充电棍的问题,不是磁棍,可以肯定。

网友:
定影膜破了

网友:
换硒鼓,太折腾

网友:
先看下棍子,或看下定影膜

网友:
直接估算问题点距离 估算直径不就可以大致看出是哪个原件出问题了?有必要拿纸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