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板子液晶开开显示是倒的?谁明白

楼主(2015-08-16):
安装的板子液晶开开显示是倒的?谁明白

网友:
把屏反过来算了

网友A:
恢复默认呢 清空24芯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默认呢 清空24芯片呢

没有遥控这是发过来点的显示屏,换了板子就这样了

网友B:
刷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试试。

只能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试试。

这个情况只能刷程序吗?

网友:
板子里的主设置 没有颠倒项吗

网友:
你也可以在发块板子。

网友:
对,只能再刷数据了------

网友:
这种情况跟数据有很大关系,要不然你就进IC总线去调调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屏幕装反了????清空存储芯片  刷下程序。没有程序 发给你。

网友:
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问题,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菜单+1147-通用设置-倒屏-OFF

网友:
这样的也有 还是第一次见哦

网友:
重新找程序,有的程序就是倒屏

网友:
刷了这种程序,就啼笑皆非了。

网友:
只能刷程序

网友:
是驱动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2016-05-20):
楼主需要进工厂模式修改相应的设置...........

网友:
倒过来看

网友:
进总线 ,看看,有没有倒屏功能。

网友:
主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在淘宝上买一个程序重新烧录一下吧

网友:
这是卖板子的故意整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