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无限恢复模式

楼主(2015-08-16):
用iTunes刷机  进度条可以走完 重启 iTunes又提示  求大神支招

网友:
遇上妖机了吧

网友:
第一点。。。你用什么电脑刷的。。建议用笔记本刷更稳定

第二点。。  换一下数据线

第三 点         在使用iTunes恢复iPhone/iPad固件时,可能会看到18错误。此时iTunes会弹出对话框,指示“未能恢复iPhone 发生未知错误(18)”。

原因分析:

    设备上的媒体资料库损坏且无法修改或更新时会出现此错误。

解决办法:

    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Tunes 然后进行恢复应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楼主能否教一下用iTunes刷机的操作方法啊。

网友A:
我来围观,悄悄学习中。。。!

woaimeinv5 -1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IT版本太低了吧

网友B:
应该不是  我拆机了  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  我拆机了  没有动过

应该不是  我拆机了  没有动过

网友:
…………演武场非常广阔,可以容纳各族大军聚集,此际地面上有很多战士,来自各族,都穿着冰冷的甲胄,持着锋锐的兵器。

lini3hao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这个好像是NAND的空焊造成的,楼主可以吧NAND,VDD1.2V短接,看一下报错,如果还是这个现象,换NAN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NAND的空焊造成的,楼主可以吧NAND,VDD1.2V短接,看一下报错,如果还是这个现象,换NAND就可以 ...

楼主直接说说  你说的那个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
是不是字库啊

网友(2016-11-04):
I2C总线或者硬盘问题会导致

网友:
主要查总线和硬盘

网友:
先查刷机工具和软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围观,悄悄学习中。。。!

论坛严禁灌水!请回复些有意义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