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各位大神 大侠进来看看吧

楼主(2015-08-16):
一块映泰A780L3B不跑码    不跑码时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不小心了下复位键一下就可以正常亮机了 这是什么问题  BIOS刷过了 我从修板到现在第一次遇见    怪问题  各位在线求指导

网友A:
多大事的啊, 你要客户,先按复位开关亮机, 关机就按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 哈哈

网友B:
楼上的都是人才啊,不知道有没有月饼和韩国欧巴那样的大神出来发表下看法

网友:
风枪热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事的啊, 你要客户,先按复位开关亮机, 关机就按开关就可以了,

我也想啊  但是不知道客户可能接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大事的啊, 你要客户,先按复位开关亮机, 关机就按开关就可以了,

真的是“高”,还可以外接“倒顺”双开关,方便用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都是人才啊,不知道有没有月饼和韩国欧巴那样的大神出来发表下看法

“欧巴”,你韩剧看多了。记住,韩剧会伤“卵”。

网友:
先换内存,CPU试试!再刷BIOS,再焊南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