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0可以代换TPS 51427吗

楼主(2015-08-16):
  接一进水机,ACER 4930 ,TPS51427 腐蚀烂掉,没找着相同品,问下同行们,TPS51120可以代换吗,或别的可代用的推荐一下,谢过哈!
!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这个吗。。。用UO6188   RT8206A 8206B ISL6236 6237  等等等等N多都可以代换

网友:
ISL6237可以代换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查一下引脚定义,就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