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机器不加电

楼主(2015-08-16):
今天修了个联想E420机器不加电,待机供电 出不来,D95280 芯片坏了,这个芯片有点贵要25  ·

网友:
楼主帖子发得好,短小精干

网友A:
5块钱就搞定啦   那要那么贵啊

网友:
E420d机器都是这毛病,D95280爱坏,我的这台3,5V时有时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块钱就搞定啦   那要那么贵啊

拆机的吗?

网友:
是的   一样用   只要是奥的 管他新旧

网友:
刚修一台也是换95280,10块一个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是这个机的通病了。。

网友:
现在算便宜了,以前更高了

网友:
哪里要25 ,几块钱就ok了

网友:
短小精悍鬼见愁!

网友:
现在好像便宜了吧  10元

网友:
25也算贵?我买到最贵的时候95一颗,不过那是两年前了

网友:
发货没  修好了没

网友(2015-09-16):
我买的9块。结果换上去一直有待机3 5V。这个正常是插上有一下就没有。

网友:
比起以前便宜多了    刚出来这问题的时候我记的6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