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无法进pe,装系统也装不进去,在线急等大神指教,

楼主(2015-08-16):
华硕k42jz,无法进pe  硬盘模式也改了,三个版本都是无法进,卡在进度条,不进pe直接ghost系统的话,解压的时候一样卡,或者重启,内存换过,硬盘换过,我是不是该干显卡,求助,求指教,

网友:
解压到驱动卡死的话就应该是显卡先和客户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