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3.0 开机 灯亮 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5-08-16):
  机子拿到手 2话不说直接 找通病 2处电阻,  都正常,  事情太多  刷个BIOS   没效果  直接 就干了PCH , 故障一样, , 没图纸 ,点位和主板有点差异 只能 排雷慢慢扫,皇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发现 问题

网友A:
像是上拉的电阻  不是电感吧!短了没关系? 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
吧那个电阻直接短接?那个是干什么用的?这是通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是上拉的电阻  不是电感吧!短了没关系? 会不会有隐患?

短接的地方 是空 的       原来修通病2个排阻的 我也是直接短接   没出现过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的地方 是空 的       原来修通病2个排阻的 我也是直接短接   没出现过 问题

借鉴了 长经验了!谢谢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
通病2个电阻在哪里呀,楼主明示

网友:
技术不错呀 这样也可以找到

网友:
楼主最好画人草图说明一下短接的依据呀。

网友:
看晕了,画图的活儿能好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的地方 是空 的       原来修通病2个排阻的 我也是直接短接   没出现过 问题

在什么位置呀

网友:
  是不是 PM_ RSM RS T#信号

网友:
PM_RSMRST#电压低强制将3.3v上拉短接过去,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我之前也不知道,现在看了楼主的帖子真是太有帮助了。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华硕的这些问题太多了

网友:
怎么会找到那呢

网友:
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用到好多地方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没看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