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LX 诊断卡跑d0 98 cc d0 98 88 F0 就不动 ...
华硕 P5G41T-MLX 诊断卡跑d0 98 cc d0 98 88 F0 就不动了

楼主(2015-08-16):
华硕 P5G41T-MLX 诊断卡跑d0 98 cc d0 98 88 F0 就不动了,哥哥们给点思路怎么弄啊,不是又要拆822吧
华硕

网友:
把南桥旁边的822换了试下 华硕的板就是爱坏822

网友:
BIOS边上的822

网友:
822吧,没办法,华硕就爱这样

网友:
还是822 通病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块一样的

网友:
822 华硕的最爱

网友:
我这有一块也是的,有时还报40 41

网友:
我看下是不是822 坏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82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