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 后级输出滤波 全部鼓包

楼主(2015-08-16):
是什么原因 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5v 12v -12v 滤波电感 烧成这样
12v 5v 3.3v -12v 滤波电容 无一幸免 全都鼓包漏液
上次遇到的一个多彩 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常见原因输出电压偏高,风扇坏了,电容质量问题,电源长期过载..........

网友:
没有好的办法,只能全换新电容通电测一下各供电是否正常了。

网友:
这个还有修的价值呀,一个杂牌的

网友B:
现在除了好电源会维修一下,一般的杂牌电源完全没有修的价值!个人感觉杂牌的电源修了也不耐用.

网友C:
杂牌电源设计功率不达标,长期过载这样很正常,修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时间长了,产品质量不好

网友:
这批电容质量不过关,一挂就全一起挂了。

网友:
一般是用料不好,既然是杂牌的当然会用比较便宜的料了

网友D:
楼主输出的大电感也烧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见原因输出电压偏高,风扇坏了,电容质量问题,电源长期过载..........

看来杂牌 质量差就在这地方 用料不好
杂牌输出电压一高 就烧 整流桥 大电容 开关管 一烧 一大片 这样情况 非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牌电源设计功率不达标,长期过载这样很正常,修好了也用不住。

7500 494 有过功率保护啊
为什么在杂牌电源上 没起作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输出的大电感也烧了一个,....

测试没短路了 估计也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除了好电源会维修一下,一般的杂牌电源完全没有修的价值!个人感觉杂牌的电源修了也不耐用.

小毛病 修好了 收垃圾 当好的 能多卖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试没短路了 估计也不能用了

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F:
那个电感最好重新绕制一下子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电感最好重新绕制一下子为好。

像这样的电感线圈 有没有 严格的要求 按照的 和这个杂牌 PCB 一样的 元件都查不多的 电感装上去
更换滤波电容 和前边的大电容 均压电阻 各路输出正常 上主板也正常
长时间用 会不会 出问题呢

网友:
我的电源都没修过,三四十块钱就能拿到新的

网友:
电感都黑这样了,没有修的必要了吧,卖不值钱,自己用还怕弄坏自己的主板呢。

网友:
12v的用16V的电容,5V的用6.3V的。当然会坏了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G:
时间用得太久温度太高,电容也老化了,正常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间用得太久温度太高,电容也老化了,正常现像

散热不好 引起的吗

网友(2015-09-27):
和我手上的一个一样,后面都烧的不成样子,想拆件都没门.

网友:
一般都是风扇转速不良导致,

网友H:
杂牌子终究是杂牌子,经不起考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杂牌子终究是杂牌子,经不起考验

便宜无好货,大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无好货,大多这样......

前段时间,一个神州的主板,电解电容,全挂,换的手都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