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苹果iphone4自动重启的N种解决方法: 第二无触摸方法

楼主(2015-08-16):
苹果4自动重启的N种解决方法:

1.开机键整个排线换了

2.A4 cpu左下角有个4脚供电模块,去掉不用,然后从CPU旁边借个1.2V电压接在4脚模块输出端的电容上,一都ok。
修好过两台

3.苹果3gs Iphone4自动重启并非软件问题。其实是电池引起的,换电池就好了。也不是硬件问题,本人修好过好几台,至今无返修。希望有所帮助!

4.仅挨着电池正极的检测脚断啦

5.有人换电源好了

6.是电池和电池触脚那里飞一根线就可以了

7.电池检测脚断了。

8.iPhone4 进水,单板接电源自动开机
先洗板’不好用’在去掉主板上的开机电容
清洗接口,我搞好很多台了。

首先换屏无效,对照图纸测阻值,触摸座子J5  还有触摸芯片

视茹陌见。 + 5 江啊。看你水的一手经验,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收藏,遇到 苹果iphone4时可以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