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坏道 扫描USB扫描硬盘的工具怎么操作来修复

楼主(2015-08-16):
求硬盘有坏道怎么修复
硬盘

网友:
低格修复,低格软件有很多,我一般用系统自带的,不过修复时间比较长,跟硬盘大小有关系。500以上 1T的得修复一夜。

网友:
MHDD最典型的工具。

网友:
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修复

网友:
我不懂按教教我

网友:
物理坏道不好修

网友:
mhdd就可以修复简单的,做个启动盘就可以,如果不是维修人员,百度下载个修复软件就行,专业的修复没必要,应为比你买个硬盘还贵

网友:
用U盘那个扫描的时候怎么修复怎么按

网友:
U盘启动扫描硬盘那个怎么来绕过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