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写RTL8111E的MAC

楼主(2015-08-16):
现在比较新的主板更换网卡芯片后大部分MAC地址需重新刷入!

怎样刷入吗?先制作一只可引导的U盘把下面的附件解压后复制到U盘!
然后在主板中查找有没有MAC地址!一般的主板都会找到。

然后用U盘引导进入DOS模式!
使用cd 命令进入文件目录!
先用rtnpcig /v 按回车。
这时会有如下信息!

NODE ID : 00 00 00 00 00 03 这就是现在网卡的MAC。
使用命令
rtnpcig /nodeid xxxxxxxxxxxx 把主板找到的MAC打上去代替 xxxxxxxxxxxx 按回车。
再用rtnpcig /v就可查看刷入的MAC!

网友:
记得好像可以联网刷的

网友:
没刷过MAC,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A:
有些是刷不了的,相同网卡不同型号的板有的能刷有的不能,没有通用的方法,华硕技嘉都有自己的mac工具而且也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刷不了的,相同网卡不同型号的板有的能刷有的不能,没有通用的方法,华硕技嘉都有自己的mac工具而且 ...

这个经测试不论什么主板,RTL8111E的芯片80%可刷!

网友:
很好。啥时候也刷一个来。

网友:
一直不会刷mac。。终于有个详细的教程了

网友B:
先用rtnpcig /v 按回车。
想请教一下,你给出的这个命令怎么和显示器显示出来的不同的,是不是出错了。

还是你这个附件是怎么样得到的,是网站上可以直接下载的吗?

网友B:
在DOS系统下,用CD命令可以进入文件目录,请问一下,进入的是什么文件目录的,对于这方面,不是清楚,麻烦你解释一下,或者说用这个CD命令还可以作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DOS系统下,用CD命令可以进入文件目录,请问一下,进入的是什么文件目录的,对于这方面,不是清楚,麻烦 ...

你不会DOS命令行吗?
在Windos下解压出文件夹为8111复制到可引导U盘根目录。如下

在Windos下进入U盘的8111文件目录如下

U盘不带硬盘引导,U盘的盘符默为C:
先用命令进入C盘
c: 按回车
再进入8111文件夹
cd 8111 按回车
如文件目录结构如上面的图,就可用
rtnpcig /nodeid xxxxxxxxxxxx 把主板找到的MAC打上去代替 xxxxxxxxxxxx 按回车。
rtnpcig /v  按回车 显示现在的MAC
返回上一级目录
cd.. 按回车
返回C盘用命令
cd\  按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rtnpcig /v 按回车。
想请教一下,你给出的这个命令怎么和显示器显示出来的不同的,是不是出错了。

...

是饼哥提供的!进入饼哥的“惊喜大餐”

网友:
原来网卡的MAC地址也可刷写!楼主厉害!

网友:
这么说MAC的物理地址就可随时更换!

网友:
又学得刷写网卡MAC的经验!多谢楼主!

网友:
主板的MAC 还真没刷过,下次有时间  试试

网友:
又学习倒一招,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盈通B85的主板 RTL8111E通过此方法成功修改MAC地址  谢谢

网友:
没有刷过要专业软件吗

网友:
CD 是DOS的一个返回上一级文件夹的命令,这个在上电脑课的时候已经教过了,十几年前,在DOS下装系统的时候,经常用到,真怀念那时候装系统可以收个80元的费用!

网友(2015-11-16):
不错,实测8111GN可用,不过必须用RTNICPG /EFUSE /NODEID 命令,不然重启会变成原MAC。

网友:
分扣了  还是没有下下来

网友:
我试了好多次了。都不行。再试试这个看。

网友:
这都能做到,楼主强大啊

网友:
表示没刷过,先收藏着。

网友:
貌似 一般的人没有这维修工具啊

网友:
8111g有吗  这个刷不了

网友C:
设置完了不能保存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请看我25#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置完了不能保存是怎么回事?

不行?使用这个命令再试一次! RTNICPG /EFUSE /BARMA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使用这个命令再试一次! RTNICPG /EFUSE /BARMAC

修改 MAC不能保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752-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只是限于8111e吗

网友(2016-01-06):
下载了好几个都不行 试试你这个额

网友:
必须顶啊,刚好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