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5-08-16):
发现IO是W83627DHG-p  68脚3.3 0 3.3 跳变 67没有电压 把那个脚挑开有3.3 73脚无电压 72on 5v高电平 有那个大师修过这个问题,68有高低高67 和73无跳变 求解!!!

网友:
IO挂了吧,要不就南桥

网友:
67和73好像是开机后才有的吧  68电压不正常 建议先换IO

网友:
先看时序修,查完了不行再换IO南桥

网友:
IO坏的可能性大,
要是南桥短路了,也不会有跳变。

网友:
换io就可以的啦

网友:
先换IO吧,又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