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B进水暗屏改升压背光

楼主(2015-08-16):
进水的机器,接到手拆开发现升压二极管腐蚀已经不见了,直接清洗补上,打值无短路,通电8V,没有高压电25V,意料之中,查条件CPU南桥模块发出PWM EN有3.3,数据时钟有高电平3.3,没有波形,不正常,查LED控制芯片反馈,供电都正常,果断换芯片,遇到几台都是他出问题的多,南桥出问题的有很多,料板上换上去依旧,以为料板的不行,定了新的依旧,看来是CPU什么条件不足没有发出数据时钟给芯片吧,但是这种CPU不好搞,容易变形,店里的BGA 出风不匀而且封嘴还有点偏不适合搞这种U,机器已经压了很长时间了,在放弃的时候想想给他给个吧,直接屏幕上剪掉一个小板 一通飞线 -----------------------
最后亮机搞定

网友A:
关键是,能调亮度吗?

网友B:
可不可以说一下详细的修改的教程?怎么接线的?????麻烦了

网友:
这样修也是醉了,不过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改过一台PRO的

网友:
苹果不会修  楼主有苹果资料吗 我想学学

网友:
也行,就象液晶换通用的升压板一样

网友:
怎一个牛字了得-----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能调亮度吗?

PWM 和EN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说一下详细的修改的教程?怎么接线的?????麻烦了

这个其实很好改  找到板子和小板上的PWM EN  供电,再把平接口的处的LED反馈脚都连一起,有多少连多少,小板上的也一样,小板上的高压直接连板子上的高压,也就是说要用PWM ,EN ,GND, AVCC, LED反馈, LED高压6条线

网友:
涛哥,技艺又提高了,有不懂的向你请教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下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其实很好改  找到板子和小板上的PWM EN  供电,再把平接口的处的LED反馈脚都连一起,有多少连多少, ...

平接口的处的LED反馈脚都连一起,是不是用用线直接短接在一起

网友:
苹果的一般都是修起来 改起来也是高手

网友:
这个小板是从他屏上剪下来的?还是哪里来的

网友:
高手哦 这样改背光 会不会 开机白一下呢  还可以调背光吗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怎么飞的线?

网友:
牛人,值得我们学习了

网友:
值得我们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多不说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其实有很多通用的 FB直接接一起就可以 节省时间 改这个并不是说难度多高 而是接线 和布线要各种考虑 需要时间 能节省时间才是要考虑的

网友:
我想问下小板上的反馈信号怎么接??

网友:
楼主你这样改 开机是不是 闪屏 屏会提前亮了 不可以调背光啦

网友(2017-07-26):
还有这种操作 学习了 加分

网友:
来个牛人分享一下细节,手上有一台也要改

网友:
lz 一共飞了几根线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板改的,我找了好久没找到一个合适的

网友:
这都被你改出来了,,改好但是找地方放是个难题,耐不耐用也是个问号,,改前,必需先沟通,这是比换板便宜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