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1G 通病 掉电 示波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5-08-16):
自己收回来的一台机子,型号:宏基4741G   HM55   I3   + NV 独显   板号:09920-5 JE40-CP MB 48.4GY02.051  故障现象:触发 0.4掉电!又是难啃的机器,╮(╯▽╰)╭

       进入地狱模式维修,插电掉电,不断循环。先断电打值吧,还好,大电感都没短,打完值,看外观,好像是受潮了啊,请看图片。

过孔的地方好多白点~~ 赶紧拿去烘干。你们懂的。。烘干后故障一样!不行啊,掉电这么快,我万用表不可以搞,换示波器吧: 用SLP_S3#对比其他信号,发现都是slp_s3#先掉,蓝色是slp_s3# 黄色是其他信号,图中有标示:
图一:
图二:

图三:上面两图的测试点

图四:

图五:CPU供电开启信号对比

图六:

图七:

图八:桥发给CPU的H_CPUPWRGD

    好了,还有几个图,太多就不传了,使用示波器对比,思路就清晰多了,大家看到这些图有什么想法呢?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干桥呗! 是不是呢?对哦,我就是这么干桥了,但是,,,但是,折磨人的维修还在后头……  ……

    换了一个HM55的新桥,对自己的BGA焊接还是很有信心的,以为好了,插电测试,结果还是那个结果啊!!唉,运气不好啊。还是老老实实从头测起吧,或许那些电压没出来呢!测半天没什么进展,好了,到论坛逛一下吧,呃呃,搜一下,这款机子掉电的真多!找到一个坛友参考,经过测试,我这台机子也是同一个位置断线!RT9026  6脚,是内存的VTT_REF_S3 没出来!也是9脚没有PM_SLP_S4# 导致的,请看通病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285805-1-1.html
既然断线,只好飞线:从U58 的 EN脚同一条信号飞过来,如下图。

         满心欢喜,再次上电,我**怎么搞的,还是0.4掉电!!看来这台机子卖给我之前已经闲置好久了,受潮了,真不好搞!多个故障!搞死人。。。郁闷归郁闷,维修还要继续。。。这回断开CPU 供电芯片VR_ON ,奇迹了,电流保持在0.39A不掉,坛友说的没错,HM55 断开CPU供电开启信号就不掉点,好!只有痛苦的慢慢的一个一个电压去测了!当测到+VCCP_PWR  又RT8209 芯片控制产生的。输出只有0.75V ??? 咦……不对呀,之前我也测过呀,可能没注意电压值,漏过了!唉,还要细细心才好。图下:

量了一下反馈电阻,本来有分压的,但是R609 一端氧化焊盘没锡了,只有R608 是好的,所以输出只有0.75V!! 赶紧找料板换R609  24K电阻,但是我好想大家给我出个主意:怎么样才能在一堆料板里快速找到24K 的电阻呢?除了相同型号的板外。。。我找了一个小时才找到,晕死我了。。。换好了电阻,恢复CPU芯片EN脚信号,再次上电,阿门,终于跑码显示了。

    我还是很担心会不会用不久又出故障了,唉。。。收机有风险啊。

    总结:桥的供电+VCCP 电压偏低也会导致 上电掉电,不断循环,而且从示波器抓掉电信号来看,还真与桥坏的现象一样了!所以……不要轻易干桥。先查桥的条件满足了,在干桥。切记。。。。经验就是这么来的,虽然过程修的很艰苦。

    各位看官,看帖容易发帖难,你们加分才是我发帖的主要动力啊。。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哦,谢谢。。

 会员1383652元2022-10-29 18:01

网友A:
楼主干桥太冲动了 会得不偿失的

网友:
还差RT9026的没传,现在传给大家看。

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桥太冲动了 会得不偿失的

大意加上冲动,后续就累了,又要把桥植球起待用。。。

网友:
收机虽然有风险但是楼主的维修技术一流!祝你生意兴隆!

网友:
坏掉的电阻是在 RT9026旁边,我想这位置应该是有少许进水。。

网友:
有波就是牛呀 先打波 在看哪里受潮  没有示波器只能看哪里受潮 放大镜 仔细看在看图纸修了  不过比打波也许能省时间

网友B:
波波不错,是普利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波不错,是普利普的?

优利德的波波,有钱还是泰克好呀。

网友C:
我总觉得主芯片一干,后续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真心不想动大苡片

网友D:
这机修起来真是不易啊,内存供电没有,掉电电流应该很少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修起来真是不易啊,内存供电没有,掉电电流应该很少才对啊?

不是内存的主供电没有,而是VTTREF 电压没起来,这时候所有S0电压都有出来的,所以电流0.4A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总觉得主芯片一干,后续不稳定,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真心不想动大苡片

还好了,焊接得当也是很耐用的。

网友:
记住楼主这个机子了

网友:
缺少一张最有说服力的图片,就是S3和VCCP_PWR电压的波形对比,,,

网友:
虽然绕弯了,但还是修好了,赞一个!

网友:
我是这样找料的:料板,,找到料板的图纸和点位图。要找料的时候开图纸和点位图找,再对应在板上拆就可以了呀

网友E:
楼主口误哦,分明是内存的基准电压说是桥供电,总线供电不正常肯定是会掉电的。不过我也总结到经验了,以后抓掉电 还是先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能修好就是好的,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口误哦,分明是内存的基准电压说是桥供电,总线供电不正常肯定是会掉电的。不过我也总结到经验了,以后 ...

多个故障的,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帖子。故障1 :内存有S3与S0的VTTREF,而这个是S3的VTTREF 开启信号SLP_S4# 断线,故障2: +VCCP 电压偏低 本来是1.05V的 只有输出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