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6CB掉电

楼主(2015-08-16):
华硕K460CB不定时掉电  排除了温度的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修
有时2个钟头掉电  有时4个钟头掉电  不定时的

网友A:
拆了开关键 试试  先安简单的处理

网友B:
掉电的时间这么长,修好了都不知道究竟修好了没。

网友C:
这问题难查啊,用抓波好像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抓啊

网友D:
嗯,这个修起来的确头疼,祝楼主早修好!

网友E:
掉电后还有没有待机?

网友F:
这么长的时间就不好弄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开关键 试试  先安简单的处理

试过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的时间这么长,修好了都不知道究竟修好了没。

就是以因为这个才 头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难查啊,用抓波好像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抓啊

没有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修起来的确头疼,祝楼主早修好!

修不好 退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后还有没有待机?

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长的时间就不好弄了哟

我也是因为这个测机麻烦 补休了

网友:
最近也是修了个ASUS,K43T的,AMD的,不定时掉电,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修起来的确头疼,祝楼主早修好!

那就不是温控问题,电压与各级PG.

网友:
像这样不定时掉电我一般都放弃了,时间太长,简单是要人命的节奏

网友:
这个确实太不好修了。更何况还是华硕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查下是否跟温度有关